请教:比较常用的,功率大于3w,输出电流大于400MA的隔离型DC-DC的型号

楼主(2006-04-21):
请教:比较常用的,功率大于3w,输出电流大于400MA的隔离型DC-DC的型号

网友A:
不知道,不过你告诉了人家功率、电流,还应该告诉人家你需要的电压值。

网友A:
下面引用由edm在 2006-4-22 19:49:00 发表的内容:
  不知道,不过你告诉了人家功率、电流,还应该告诉人家你需要的电压值。
--------------------------------------------------------------------------------------------
呵 没注意,最高在7V左右。很简单的,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B: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