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以太网卡的选型

楼主(2006-04-21):
我现在用AB PLC SLC5/05,组以太网。上位机(研华工控机)用intouch软件.请问上位机的网卡用什么品牌好些?

网友A:
TP-Link的10/100M网卡,30元一块的就可以了。

网友B(2006-07-15):
一般 TP-Link的10/100M网卡,30元一块的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服务器用 应该用好点的D-Link 的比较便宜
比如 DGE-550SX10/100/1000

网友C(2006-09-07):
就普通的商用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D(2007-01-09):
看情况啊.是否需要高速?冗余?等等

网友E:
还可以的确啊 !

网友F(2007-02-15):
即插即用网卡用在工业控制网中,注意禁掉流量控制功能,否则会出问题.

网友G:
我在工控中历来只用Intel的原装网卡。也不贵,全新也就百把两百块钱,二手的几十块钱。这种网卡的好处就是稳定。不说别的,单单4层板,抗干扰性就绝对比那些8139的好多了

网友:
普通网卡基本可行。

网友H:
intel的服务器网卡

网友I(2007-04-19):
普通网卡基本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