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麻烦了,这几款温控器~

楼主(2006-04-21):
   各位,小弟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台湾JEC的温控器?如有,可否告知其网站地址或资料下载地址?
还想问一下,Ero温控器的网址是什么呢?
实在找不到,谢谢各位大侠拉!

网友A:
现在国产的仪表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实在找不到就用国产的代替,我们专做二次仪表的,可以到www.zsyb.com去看看,必有一款适合你,西安智盛自动化仪表公司,029-85255937.

网友B:
按照你需要的功能选国产的品牌,而且能得到很好的服务。

了解一下我公司AI系列温控器的产品。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谢谢!宇光的服务我领教过的,确实不错。
能否给我提供JEC资料阿??

网友C(2006-06-03):
我所在的南京英格玛仪器技术有限公司代理各种国外名牌高精度传感器,仪表及设计和安装控制系统~~~~
用于湿度,露点,温度,压力,微差压,风速,噪声等等~~~~~~
提供一年的质保和技术支持~~~~~~~~~~~

网友D:
我们的也是台湾的温控表,具体功能应该差不多,

台湾泛达仪控 PAN-GLOBE

有兴趣可以参观我们公司网站:www.pan-globe.cn

技术及订货请电

13632808102 黎先生

网友E:
国内最先进的调节器

Smart GA2 可编程调节器

请看:www.greatelec.com

网友F(2008-04-13):
上海慧森电气的SK-AMP1441,功能强大,价格只有PLC的几分之一。

SK 温度检测控制器特点:

可检测的温度范围:-273.0~3000℃;

标准检测范围:100℃内精度<0.1℃;

最大检测范围:1000℃内精度<1.0℃;

可设置<过高、高、正常、低、过低>五种状态;

4 路输出继电器可输出五种状态;

宽范围滤波时间及死区(回差)设置;

温度检测点可通过按键快速设置;

液晶显示温度实际值及状态值;

温度值可通过模拟量输出;

信号的线性修正、标度转换:达80 组修正数据;

Modbus(RS485)通讯可选;PT100 输入可选。

在中小型系统需要检测控制的场合,PLC+人机界面价格似乎太昂贵贵了。有没有合二为一的、功能专一并适合二次开发的便宜控制器呢?有的,那就是上海慧森电气刚推出的SK多功能可编程控制器,用于温控、在线厚度、料位、液位、压力、压强、形变等检测控制,价格仅为PLC+人机的几分之一。

SK 系列控制器的特点:

运行速度快,最高可达20MHz 运行速度,适用于作为小系统控制的控制器;

可用C 语言等高级语言编程,适用简易,编制的应用程序运行速度快,效率高;

易于设置加密及保护,有利于保护自己的软件知识产权;

特别适合于处理模拟量信号,内置3 路模拟输入,一路模拟输出,可作修正PID 等复杂的闭环控制;

内置512 个失电保持寄存器,可做失电时的数据保存或寄存设置参数;

内置高精度PT100 输入端口,可实现温度控制器;

内置RS485 通讯端口,可作MODBUS 等通讯的主机及从机;

内置2×8 位LCD 液晶显示器,外形小巧美观,适用于工业应用。可作系统的控制器,也可做柜体的操作显示盘。

硬件资源:

数字输入;3路;

数字输出:2路;

继电器输出:4路常开

模拟量输入:3路

模拟量输出:1路

旋转点位器:1路

通讯口:RS485

上海慧森电气可根据客户需要帮助客户定制特殊需要的检测控制系统,也可为具备二次开发能力的客户单独提供SK控制器。

-――――――――――――――――――――――――――――――――――――――――――――――――――――――――――――――――

本帖悬赏赠送分数:0

上海工控老A

上海慧森电气有限公司
Shanghai Hiison Engineering Co. Ltd.
地址:上海市杏山路8弄银都名庭大厦3号楼501室(200062)
电话:+86-21-62163775
电话:+86-21-52667112
网址:www.hiis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