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增量编码器测量角度

楼主(2006-04-21):
请问用增量编码器如何对角度进行测量!
所提供的信号有
A,B,0

网友A:
通过计数器或计数卡,A/B相输入,设定一个起始点,累加计数换算角度。这种测量是相对的(从起始角度到待测角度),停电计数器记忆,编码器不可移动,或通电后,编码器先到起始点。

如要测量绝对角度,应该用绝对值编码器。

Email:gemple@online.sh.cn

网友B:
要买编码器,计数器,可以找我,技术问题也欢迎找我。
侍洪来021-54807896 /13370269729

网友C:
编码器加计数器,3600线,加表,价格不高于800元,需要就找我,电话13356316623

楼主:
代理:德国MEYLE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