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Qmx驱动是否仅仅支持NI公司的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6-04-21):
    大家好,如题所问。还有如果是其他公司的数据采集卡,是不是自带的有驱动?对于NI的数据采集卡,能否推荐几款价格相对便宜一些,功能还可以的数采卡啊,是不是PXI的都要比PCI的贵很多阿。问题比较初级,请各位不吝赐教。
先谢谢了。

网友A:
其他公司的采集卡会给你提供驱动,如果是ni的,则是和labview/cvi/ms是无缝结合的.PXI, 但价格上比较昂贵。建议使用阿尔泰科技公司的数据采集卡价格上相对便宜一些,提供驱动,高级程序也比较不错,用起来还算得心应手。

网友B(2008-04-30):
每家公司的采集卡都有自己的驱动程序,这个一般不能互换的,

要让朋友推荐采集卡,应该先提下要求,不然不好说

网友C:
www.telbridge.com

深圳市天堑通科技有限公司

0755-27832701

我公司有替代NI的采集卡,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