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启与变频器的优缺点.!?价位?

楼主(2006-04-21):
请教软启与变频器的优缺点.!?价位?

网友A:
软起动器可以代替自耦变压器、星形--三角形起动器等降压起动装置,能够降低启动电流,延长电机启动时间,能有效保护机械设备免受启动转矩的伤害,能延长电机及机械的使用寿命。与变频器相比价格较低,适合于仅仅进行降压起动的设备

楼主:
那其它方面呢?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只要转速能变,那就可以选择用软启动?这样价格应该也会便宜不少啊!
软启我只在行车上用过,对此有相当的疑虑!请知道的解释下!

网友B:
软起只起到降压启动;而变频则有无级调速;在一些场合还能节能;

楼主:
好象也有无级变速的.

网友C(2008-11-10):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 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单单就电动机而言,有专门的变频电机,软启电机就没听说了。在一般的应用场合普通异步电机就能够满足使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