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ABVIE的虚拟示波器设计

楼主(2006-04-21):
    各位高手好,小弟正在做毕业设计,是基于LABVIE的虚拟示波器设计,要完成一些功能,如频谱分析,储存,双路显示,小弟原来从没接触过这个软件,望高手指点我一下,应该怎么入手,我已经装了这个软件,现在还没什么头绪

楼主:
1,比如要做个示波器,在没有实际接信号的情况下,如何模拟一个信号,来进行调试,如果能够虚拟一个设备,那样更好
2,有没有一种函数,可以测量波形上任意两点间的距离,比如用鼠标点击起始点,然后再点一个点,然后两点间距离就可以出来,或者是横坐标,纵坐标的差值

网友A:
1\不是太明白你的问题,需要在什么环境下实现?
另外,对于问题2,用cursor就可以实现的,试试吧

网友B:
建议您可以到
www.art-control.com
这个网站上看看,是北京阿尔泰公司,他们制作的一款虚拟示波器软件非常好,而且还有例程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