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性能比较

楼主(2006-04-21):
系统性能比较
系统 0 系统 0i-A 0i-B
性能 0D 0C A 包 B 包 A 包 B 包
0i Mate -B
控制轴数 4 6 4 4 4 4 3
同时控制轴数 4 4 4 4 4 4 3
PMC 控制轴 可以 2 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
串行主轴数 2 2 2 2 2 2 1
模拟主轴数 1 1 1 1 1 1 1
显示器
9”CRT(单色)
8.4”LCD(彩色)
9”CRT/7.2”LCD(单色)
8.4”/10.4”LCD(彩色)
9 ”CRT/7.2”LCD(单色)
8 . 4”/10.4”LCD(彩色)
触摸屏( P C 功能)
9”CRT/7.2”LCD
(单色)
伺服电机 αC/α/β αC/α/β αis βis βis
伺服控制 FSSB 有 有 有
串行主轴电机 α/αp α/αp αi βi βi
输入/输出点数 104/72 96/64(1024/1024) 96/64(1024/1024) (240/160)
PMC 梯图软件 PMC/L,M
L=6μs,M=2μs
SA3
(0.15μs)
SA1
(5μs)
SB7
(0.033s)
SA1 SA1
梯形图编程环境 编辑卡,计算机 编辑卡,计算机 内置,计算机 内置,计算机
零件程序容量 320m 640m 320m 640m 320m 640m
刚性攻丝 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
伺服HRV 控制 HRV1 HRV1 HRV3 HRV1 HRV1
先行控制 G08 P1 G08 P1 G08 P1
AI 轮廓控制 G05.1Q1 G05.1Q1 G05.1Q1
程序预读段数 12 40 20 20
MACRO 执行器 有 有 512Kb
存储卡 有 有 有
图形显示 有 有 有 有
MANUAL GUIDE 有 有 有
RS-232C 口 1 2 2 2 2 2 1
DNC2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HSSB 可 可
以太网 可
PROFIBUS 可
REMOTE BUFFER 可
数据服务器 可
I/O LINK 伺服轴 7 轴 7 轴 1 轴
伺服波形显示 有 有 有 有
维护信息画面 有 有
远程诊断 诊断包+以太网
伺服调试引导 可 可
硬件结构 功能单元板 功能模块板 高度集成板(模块)
0i-C 与0i-B 的区别:
1. 结构是显示器后系统。与16i,18i 结构相同。
2. 可用存储卡进行在线DNC 加工,因此避免了使用RS-232C 口和计算机,提高了运行可
靠性。
3. 有双向螺距误差补偿。
4. 可选用16i,18i 用的Manual Guide i。
5. 有加工条件的选择功能。

网友A(2018-04-27):
这个是什么版本啊,有完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