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500问题求助

楼主(2006-04-21):
各位前辈好:
     我刚接触EVIEW的触摸屏,现在有一些问题想问,希望高手能解答疑问!
1.我做了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状态为0时可以看见标签,可是状态打到1时为什么就看不见标签了呢?这里面需要做什么设置呢?
2.我想设置一下系统时间(年月日时分秒),请问该设置那些地址呢?我下载了使用手册,请问类似的内部地址该在手册的哪个部分查找?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是不是颜色设置的问题呢?你记得元件的名字,在左边的相应窗口中点击那个元件的名字,元件就会被选用了,不可能会不见的。
SXW22@21CN.COM

台湾WEINVIEW江苏区域代理

楼主:
可是那个开关为0位时可以看出上面的标签(注释)啊,打到1后就看不到上面的注释了,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这里不会那么多高手都不知道吧?你们如果做一个试验的话就会发现的,希望有高手能回答我.

网友B:
我也做WEIVIEW程序,你可能是位元件标签你只标注了O的状态,因此状态变成1时你就看不见了。系统时钟就更简单了。
QQ:642217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