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评论

楼主(2006-04-21):
步进电机有二相,三相,五相,等,请教各种电机的优缺点,及价格.

网友A:
两相的力矩大,三相的平稳,五相的更好,本来说三相和五相在有了细分驱动之后都要淘汰了,但是国产实在达不到那么高的水准,所以现在反倒大兴其势了,两相国产还可以,不上高端行业。三相刚刚盛行,五相国内没有做得。据我所知!

楼主:
价格是怎样呢?

网友A:
就目前来讲,两相的电机和三相的价钱差不多,三相的驱动贵一点,五相的我所知道没有国产,进口的价格太贵了。

楼主:
之前曾询问过,有关驱动,二,三相,五相,还有混频,无混频等,与价格的关系,选用实在不易,再说,有的销售也不是很了解,解释不清.

网友B:
说说两相,三相工作原理上存在的区别?

网友A:
工作原理?两相四排....
          三相六排....
具体使用区别:两相整步一圈200步
              三相整步一圈300步

网友A:
我也是做销售的,所知甚少!

网友C:
3相永远不可能淘汰的!!5相倒是很可能的!!
2相细分做的再好也没法给3相比的!! 以为3相的无电流力矩几乎为0

也就是所它不会想2相那样,断电以后,电机会自己转那么一点小角度!

建议用3相的!

网友D:
" 3相永远不可能淘汰的!!5相倒是很可能的!!
2相细分做的再好也没法给3相比的!!"

严重同意!

网友E:
诚然,百格拉式*(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具有优点,某网页总结如下:
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特点
◆高性能、低价格;
◆采用特殊的结构、优良的材质和先进的制造工艺 ;
◆采用特殊机械加工工艺,电机定转子间气隙仅为50μs;
◆电机转子定子直径比提高到59%,大大提高了电机的工作扭矩;
◆磁极数多于五相步进电机,平稳性和定位精度远高于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采用交流伺服控制原理;
◆具有交流伺服电机运行特性;
◆几乎无共振区、无爬行、无噪音;
◆三相325V高压驱动,大大提高了高速扭矩;
◆可按两相和五相电机的步数工作,可取代两相和五相电机;
◆电机的扭矩与电机步数/转无关;
◆空载启动速度4.7-8.0转/秒(因电机不同而异);
◆最高转速3600转/分;
◆满负荷、10000步/转时能平稳运行和精确定位。
对此,本人也有诸多疑惑,例如
既然是
◆采用交流伺服控制原理;
◆具有交流伺服电机运行特性;
那不就是交流伺服电机了吗?
◆最高转速3600转/分;
谁具体试验达到了这个转速?或达到某个转速。

本人希望确认 百格拉式*(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真正具有的优点,同时又避免不实的广告词以讹传讹。

楼主:
确实还有很多要推敲的!请大家能解释清楚一点.

网友A:
质疑如下:

1.磁极数多于五相步进电机?
2.采用特殊机械加工工艺,电机定转子间气隙仅为50μs;现在国产的也是5个丝呀。?
3.电机的扭矩与电机步数/转无关;?恒扭矩吗?
4.转速这么高国产也行,只是还有多大的力?

网友F:
我也想知道,问得好,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D:
没看明白质疑的意思。

网友G:
既然是步进电机评论,我也来问:
请各位大侠讲一讲自己所见到步进电机所达到的最高转速?不管力矩下降情况,不管有无负载(为消除震荡,人为加阻尼或者负载的都算),哪怕此时的速度高的已无意义。

网友H:
TO 亦云人云:老先生
    百格拉步进我给你解答,
“采用交流伺服控制原理;
◆具有交流伺服电机运行特性;”
“◆最高转速3600转/分;”
以上纯粹胡说八道,
1。伺服闭环控制,不存在丢步问题,步进不管是什么百格拉还是千格拉,负载扭矩大于工作扭矩,哪个还会工作,如果不加手段,哪个会报警?
2。伺服电机有过载特性,哪个步进有?
3。3600转/分,你让百格拉代理来试试,看哪个代理敢给你演示。
都是在欺骗或误导客户
TO:沙边小李:
    如果抛开转动的意义(驱动负载工作),我见过最高1500转的步进电机,可能还有高一点的,其实我感觉对于电机的转速,驱动器很重要,
抛开扭力下降,空谈步进电机转速,转速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拉?

网友I:
为什么三相永远也不会被淘汰呢?

另外,我注意到步进电机的生产厂家也生产驱动器,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客户愿意采用第三方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呢?

网友J:
关于"亦云人云"疑惑的个人想法:
  1、“◆采用交流伺服控制原理”...如"沈阳老宋"所言,并没有完全采用伺服的三闭环反馈PID控制原理。个人认为伺服技术主要包括两方面:“三闭环负反馈PID调节原理”和“PWM脉宽调节”,只能说百格拉应用了后者的技术,也就是“PWM脉宽调节”原理,至于闭环它充其量做了电流内环的部分控制。。。所以它没有位置反馈仍然存在丢步,仍然不具备伺服电机的过载能力。。。题外话:即使是伺服的过载也是受时间限制的,其实这本身不是驱动器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担心电机绕组的长时间过电流工作发热严重出现故障,因此在驱动器上人为的去用程序设定过载电流等等加以保护限制。。。
  2、“◆具有交流伺服电机运行特性”。。。相信如果能说成类似于伺服电机的频矩特性会更利于我们大家接受,因为对于传统的2、5相步进电机:随着电机转速的变化转矩波动很大,即使在出现转矩大幅度下降区以前也波动教大。而百格拉步进由于采用三相的PWM脉宽调节和对电流环的适当控制,所以可以使三相输出电流有效值相对稳定些,这样就使频矩输出特性类似了交流伺服电机的恒转矩输出特性了,但还是有严重区别的,伺服电机的恒转矩特性是出现在额定转速前,额定转速后一般为恒功率特性;而对于百格拉3相步进虽转矩无波动变化表现为平缓变化但根本没有额定转速之说,何来恒转矩呢?况且转矩并没有恒定只是变化微小平缓而已。所以如果能说成类似于伺服电机的频矩特性我们会更利于我们大家接受。。。
  3、“◆最高转速3600转/分”。。。我个人无聊闲玩时调过的步进最高转速1800转/分左右,而且是空载转速,输出转矩非常小了,几乎可以用手稍用力些就堵转了,当时条件:电机是国产的42、56两相电机,驱动器自制,驱动器电流高于电机额定相电流1.2倍左右,并且控制脉冲做了较平缓加减速,这样的转速根本没有实际应用意义,只能是无聊玩时游戏而已,呵呵。相信会有更无聊的人做更高的转速,据朋友说有2000转/分以上的空载转速,也是两相的。。。

  百格拉3相步进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特性,现在国内的已经有厂家做出类似的驱动器了,而且性能也不赖。东西即使是好东西,希望商家在产品的销售宣传时要实事求是,客观现实些,不要夸大虚报某些数据和性能误导消费者,要对得起公众,更是对得起自己的信誉。。。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凡夫俗子在 2006-5-8 10:14:00 发表的内容:
  关于"亦云人云"疑惑的个人想法:
  1、“◆采用交流伺服控制原理”...如"沈阳老宋"所…
------------------------------------
--------------------------------------------------------
呵呵  严重同意!!
我做的驱动器最高能转到9000r/s  力矩是很小,根本不能应用的!
其实转速到1200以上力矩就开始严重下降了,尤其是大步近电机,600就开始了!但是我的小电机还是用到了2400r/m,虽然力矩小了,但是带到我的小东西还是可以的!雕刻机用的!

网友C:
不好意思,多点了几下!!请老大删除几个!

网友G:
我做实验的结果是9400转/分,两相的,32细分。扭距还有多少就不知道了,好象2000R/MIN是个关口,电机固定紧了就容易失步,冲破了以后就可以直线升到九千多转了。不过驱动器和信号源(卡)都是买的。自己做不来!呵呵!
    请教师傅:步进电机的扭矩怎么测得,如何验证资料标称的矩频曲线的真实性?

网友D:
“既然是
◆采用交流伺服控制原理;
◆具有交流伺服电机运行特性;”
如果说“采用部分交流伺服控制原理;具有交流伺服电机运行特性”,加上两个“部分”,是不是显得很没有气势?

本人希望确认 百格拉式*(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真正具有的优点,同时又避免不实的广告词以讹传讹。
个人认为, 百格拉的力矩-转速曲线确实相对不错,当然要看和谁来“对”,和别人的步进比,而不是和真正的交流伺服比。

网友E:
◆采用交流伺服控制原理;
什麽是伺服控制原理?
伺服控制原理必须有传感器,反馈比较,构成闭环系统;
百格拉式*(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不具有此特点,因此不能说采用交流伺服控制原理。
正弦阶梯电流的 PWM 脉宽调节原理,只是驱动方式,充其量我们也只能说百格拉和交流伺服有类似的驱动原理,而决不能说是控制原理。
◆具有交流伺服电机运行特性;
什麽是交流伺服电机运行特性?
额定转速以内为恒转矩输出,额定转速以上为恒功率输出。具有速度过载和转矩过载能力。其最大转矩为额定转矩的三倍,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多步.
百格拉式*(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不具有此特点,因此不能说具有交流伺服电机运行特性。充其量我们也只能说百格拉改善了步进电机的运行特性。

虚假不实的广告词糟蹋了一个优秀的产品

最高转速请落实一下测试情况,电机,驱动器,细分数,脉冲数/秒...,尤其是转速前几名,这将是本论坛的一项备查纪录,流芳百世。
曹博:转速这么高国产也行,
沈阳老宋:1500转
凡夫俗子:1800转/分左右,据朋友说有2000转/分以上
扌丸着真心人:9000r/s  2400r/m
沙边小李: 9400转/分

网友K:
百个拉的广告词说的有点过,但也可以说不为过,现代的步进驱动器采用PWM控制的很多,这种控制方式显然和交流伺服的控制有相通的地方。广告归广告啦,现在要买德国货的单位有几个是看广告的?

网友H:
意大利RTA GMD06驱动器+IMS6NM步进电机,电机额定电流6A。电机在达到1500转后发生憋死现象,当时电机输出扭矩估计不到1NM。用在流体设备控制上。

网友G:
以下引用“亦云人云:”
“最高转速请落实一下测试情况,电机,驱动器,细分数,脉冲数/秒...,尤其是转速前几名,这将是本论坛的一项备查纪录,流芳百世。”

我是运动控制产品用户,不做代理或者销售。我的数据确实可靠,实验5次,5次均重现。可以作为工控届的朋友参考。但没想要流芳百世,哈哈!
测试地点,东莞长安,附近的朋友可以来看看,一起学习进步。
我的测试条件如下:
2相42电机,0.5N*M,
驱动器32细分,设置电流1.5A,信号频率900多K,恒流崭波,拟正弦波驱动(驱动器标称上限频率2M)。
24VDC电源(2.6安AC变压器整流滤波,4400微法水塘)
信号源:运动控制卡。
转速测量:激光反射式转速表,其实根据传给卡提供的函数的参数也可以算出来,用转速表测量只是验证而已。

为避免斑竹删贴,没有提到各部件型号和供应商。

网友A:
驱动器32细分,设置电流1.5A,信号频率900多K,恒流崭波,拟正弦波驱动(驱动器标称上限频率2M)。
24VDC电源(2.6安AC变压器整流滤波,4400微法水塘)

900k脉冲,电机转速8437.5转/分

网友C:
驱动器4细分,设置电流2A,信号频率120K,PWM,实际电流1.4A(加速上升阶段曾经最小电流只有0.5A)
42电机 额定电流1A!电源24V

由于的我脉冲发生器只能发120k了,所以就只能测试到这里!
由于我的用mcu做的,只能接受500k的脉冲,所以在32细分跑不快!
那些能接受上M的驱动器,我想都是用fpga或cpld做的吧~!
能发出1M脉冲的控制卡真不简单啊,我见过伺服接受脉冲速度是2M

实际使用在32细份,皮带传动,一转2.5cm,最高速度1-1.5m/s
实际转速2400-3000r/m

网友G:
今天做单片机实验,采用V/F变换,只转到了3100转左右。用单片机好象不太稳。不过用不了那么快,低速(1200以下)的时候还可以,但是力矩下降了很多。

请教各位师傅:步进电机的矩频曲线如何实测出来?现在发现速度上到1000RPM左右很容易出现堵死,不知是电机原因还是机构阻力不均匀?

TO曹博:
转速9400RPM是转速表实测的结果,频率是示波器观察出来的,具体多少忘了,因为知道转速以后频率可以算出来,所以没有留意记。现在算来应该是1002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7。再上去上不了,因为卡的上限是1MHZ。考虑到转速表的误差,频率应该是1M,而实际转速可能没到9400RPM,而是略低一点。

网友G:
TO:扌丸着真心人:
您好!您也是使用MCU来做信号源,正好可以向您讨教。
不知您能不能教我?

网友C:
to 沙边小李:
我的驱动是用mcu做的!!控制我没怎么做过!

网友G:
原来是这样。我是做二次开发的,公司和个人不适合也没有能力做驱动器。那么我可以问您驱动的问题吗?
在电机转到1200RPM左右时,控制器脉冲频率的波动是否会导致电机带载时丢步?频率的稳定性应该是多少比较好?
我的一个产品是采用MCU来做信号源的,负责产生梯形速度曲线,无定位要求,只要求速度控制,最大输出200K赫兹脉冲,在加速和减速过程中电机转的不很顺,在某几个速度上各有哆嗦一下的感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C:
高速的时候一丢步基本上就停转了!!因为高速力矩本来就小,一旦丢步,就转不到了!!所以别怕,能转那么高,不会丢步的!

那是电机与驱动器配合时候的共振点,跟负载大小和电流大小都有关系的!

网友D:
"在加速和减速过程中电机转的不很顺,在某几个速度上各有哆嗦一下的感觉"
是不是加速的过程脉冲信号做得不够好?

网友G:
我也比较同意老刘的。由于我是用定时中断来发脉冲的,脉冲频率不同时中断的频繁程度不同,由于中断的响应总是有几到几十个机器周期的误差,所以我怀疑脉冲频率不稳。

后来用运动控制卡验证了,确实是脉冲频率不稳。用卡驱动除了低速时电机有点振动外,200RPM以上的加速过程基本上就感觉不到了。

网友L:
其实大家可以通过CPLD来控制电机,现在很多控制卡都是用CPLD/FPGA来控制的,我也是用这个,感觉比MCU方便,简单,实用,稳定!

网友G:
可惜CPLD/FPGA不会呀!我现在用的控制卡就是FPGA实现脉冲发送的(资料上如是说)。很多人说FPGA功能强大,但是不知道从何学起。
    你能介绍一下学习步骤和参考书籍吗?

网友M:
步进电机可以转到10000转/分以上:
10多年前,大约是1990年,因工作关系,接触到步进电机,当时开发了一台硬件制作的控制器,为了检查控制器的性能,对步进电机作了一次最高转速的试验,控制器是采用锁向环原理,步进电机是42型,两相制,当时无细分,最高频率达到30000以上,不丢步,当时算了一下,转速已经在10000/分左右了,因为把电机轴都转坏了,这就是15年前的一次试验。

网友L(2006-05-28):
 沙边小李:
只要有心,资料是很多的!

网友N:
Toei  co.
vlnbe-050p-xp步进电机驱动器报44#错,请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O:
刘岩利先生:
   你好,我是上海的老张.很希望和你联系.

网友P:
其实步进应用到1200转以上是完全可以的,我们经常这样用,扭矩下降与丢步现象跟你选择的驱动器有关,高电压供电的驱动器高速性能普遍比较好,但驱动器一般较贵,甚至贵于伺服(我们用的是美国产的)

网友G:
谢谢  zidanz:
请问有这方面的网站网站吗?

网友L:
www.fpga.com.cn

网友Q:
电机转速的提高与驱动的关系很小,关键在电机和控制信号。
电机的电感很大的情况下,你是无论如何也上去的。
对同一个电机,控制信号的升降曲线将是提高电机转速的主要原因。
还有可以通过提高驱动器的供电电压,适当的降低电机的工作电流,也会提高电机的转速。

网友R:
谁知道步进电机加装编码器后是否能进行精确定位控制?

网友S:
同意aland讲的。

网友T(2006-06-28):
我用过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用过一次,整体感觉步进电机的噪声大了点,速度在600N/min左右,大了好象不好。并且一圈的脉冲分辨率不高,定位好象不是很精确,具体应用在什么地方,不是很清楚,优势在那里,也不是很明确,还向各位高手请教。

网友U:
   步进电机的优点:1价格便宜维护费用低.2 控制简单单片机就可以实现精度不高的运动控制.要是加上视觉系统就可以更准确的运动控制.当然这需要在PC加上照相机和图像处理识别卡和相配的软件.3 易于维护和修理.只要对有一点基础的人员都可以完成一般的修理和维护工作.
  它的缺点是:1运动精度差.因为在运动控制里我们常用一个原点传感器和两个极限传感器这样的半闭环控制.因为没有司服电机和线性电机那样的全闭环,编码器和光栅尺运动的反馈信号难以达到高精度运动定位.2 启动性能不好,没有很好的加速度,转速从0到标准转速的时间过长<标准负载>.一般大于500ms.3 超载性能差,一般要是超过标准负载的200%就会失步而无法工作.4 不适合低速运动.由于控制和结构低速运动会带来很大振动而且无法消除.5 难以实现升级控制.6 故障率较高.可靠性较差.
   总之,步进电机已经被司服电解和线性磁悬浮电机所取带!

网友M:
步进电机在规定的转速和规定的力矩下工作是很可靠的,价格也很便利。

网友V(2007-04-09):
刘岩利老师您好,我这里有我们实测的德国百格拉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和我们自己生产的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报告,使用的是我们的驱动器,您如果需要敬请和我联系:jiangjq2008@yahoo.com.cn,谢谢!

网友W:
步进电机的噪声大了点
TO:yuhuchang
线性磁悬浮电机.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