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输入和差分输入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4-21):
大侠:单端输入和差分输入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具体东西说不上来.不过可以举个通讯的例子.Rs232C是单端输入,这样在输入中有干扰信号加到输入中就会影响输出,造成输出信号错误;RS485是差动输入,即两个输入端的电势差作为输入,有干扰信号的话也会在作差的时候减掉了,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信号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
那单端输入应该是有一端是共地的了?差分输入是不是正负两端也就和供电的正负没有关系了?
非标准信号有这种区分吗?

网友B:
单端输入方式:指输入信号以共同的地线为基准.单端输入方法主要应用于输入信号电压较高(高于1 V),信号发送端到接收端的传输距离较短(低于35m),而且所有的输入信号都共用一个基准地线.当信号达不到这些要求时,应该考虑用差分输入方式.差分输入方式:每一个输入信号都有自己的基准地线;由于共模噪声可以被传输电缆吸收掉,从而减小了干扰源对传输信号的影响。

网友C(2008-11-03):
单端输入,输入信号均以共同的地线为基准.这种输入方法主要应用于输入信号电压较高(高于1 V),信号源到模拟输入硬件的导线较短(低于15 ft),且所有的输入信号共用一个基准地线.如果信号达不到这些标准,此时应该用差分输入.对于差分输入,每一个输入信号都有自有的基准地线;由于共模噪声可以被导线所消除,从而减小了噪声误差.单端输入时, 是判断信号与 GND 的电压差.
差分输入时, 是判断两个信号线的电压差.
信号受干扰时, 差分的两线会同时受影响, 但电压差变化不大. (抗干扰性较佳)
而单端输入的一线变化时, GND 不变, 所以电压差变化较大. (抗干扰性较差)
差分信号和普通的单端信号走线相比,最明显的优势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a.抗干扰能力强,因为两根差分走线之间的耦合很好,当外界存在噪声干扰时,几乎是同时被耦合到两条线上,而接收端关心的只是两信号的差值,所以外界的共模噪声可以被完全抵消。
b.能有效抑制EMI,同样的道理,由于两根信号的极性相反,他们对外辐射的电磁场可以相互抵消,耦合的越紧密,泄放到外界的电磁能量越少。
c.时序定位精确,由于差分信号的开关变化是位于两个信号的交点,而不像普通单端信号依靠高低两个阈值电压判断,因而受工艺,温度的影响小,能降低时序上的误差,同时也更适合于低幅度信号的电路。目前流行的LVDS(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就是指这种小振幅差分信号技术。

当AD的输入信号只有一路时,为了更好地抑制共模噪声,我们可以采用差分输入方式。这就需要我们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