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问】S7-200的EM253位控模块能驱动松下伺服到3000转额定速度么?

楼主(2006-04-21):
S7-200的EM253位控模块最高输出脉冲频率为200K,而带2500分辨率编码器的松下伺服电机经四倍频处理后,每转需要10000脉冲,这么算下来,EM253最快也只能让伺服电机到达1200转的速度了么?

网友A:
你是否真的需要这么高的分辨率?如果可以的话,设一下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让它接收比如1000个脉冲就转一圈,你的脉冲频率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