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压器经常烧坏的问题
meng jie

楼主(2006-04-21):
各位前辈:最近本人遇到一个很头痛问题,就是我用的直流控制器的信号变压器400/20V在制管机上经常会烧坏初级线圈,(制管机上有高频焊机),在别的地方,变压器是不会烧坏的(没有高频焊机的情况下)。这种问题不知道各位有遇到过没有,有什么好的反法可以解决,我想大家探讨一下,希望给点帮助!

网友A:
普通变压器的频率是工频的 ,你应该选用高频变压器才行13325215833

网友B:
用高频的试一下

网友:
请问要高频的变压器吗?我是用在工频上的,可不可以帮忙介绍一种,或者哪里有买

网友:
补充一点,我的变压器的功率是10W的400/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