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照明电流平衡问题

楼主(2006-04-21):
现状:3相380 v 电源供点电,负载为电子整流日光灯,量得其电流:
A:10.7(A),B:8.0(A),C:7(A),N:20(A)
为何N电流如此大?
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各位怎么没人回答我??????????

网友A:
请问是采用哪种仪表测出的数据?
电子整流日光灯的负载,谐波几乎不可避免,普通的数字表是测不准的。

楼主:
用的是钳型表。胜利牌的

网友B:
应该再检查一下是否有什么其它的因素,不然,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网友C:
去看看这一贴吧:<讨论>奇怪的故障,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
可能对你有帮助。现在电工论坛第16页中

网友C:
又来一帖同样问题

网友D:
云水雾里,你可以做一个试验,三相电源,用三组电子镇流器做负载,测量一下N线电流,看下一下是否异常?如异常,用线圈镇流器做负载,测量一下N线电流,看下一下是否异常?
我的QQ652265044.

楼主:
谢谢 ,我已经知道 原因拉.

网友E: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谈谈原因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