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否在球磨机上应用?

楼主(2006-04-21):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不能.

网友B:
能  但节电效果不明显  最多10个点13325215833

qq:9131051

网友:
可以,节电效果不明显,可以说几乎没有节电,但是在球磨运行中突然断电,用变频启动可以带动,用软启动就没办法。目前在泉州地区已经运用比较广泛。

楼主:
用一台80KW电压380V定子电流157A 转子电流283A 725r/min 平均工作电流在140A左右运行.这样的情况它的最高节电能达到多少?
请指教.

网友C:
目前在泉州地区已经运用比较广泛---------------电源为发电机组的多

网友D:
不节能;如为了操作方便;使电器减少维护费用;可以使用

网友E(2006-12-19):
可以,关键要看球磨机的生产工艺.我做过有的达到18%的节电率.13556899364

网友F(2010-11-18):
使用球磨机节电器可以有效省电,省电情况与生产工艺密切相关,一般可以做到10%—22.5%的省电效果!020—28617027.

网友G:
可以使用,节能看工艺,全负荷不停机基本不节能

网友F:
顶一下,陶瓷球磨机的省电空间是不小的。

网友H:
肯定可以用,节不节能用了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