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动作运行开关为什么要并联一个电阻或者电容?
大名。。

楼主(2006-04-21):
各位,三相电机的开关(直接连在一根电源线上的那个),为什么要并联一个电阻或者电容?

网友A:
电动机是感性负载,并一个电阻或电容应该是一个阻容吸收装置

网友B:
请说清楚应用范围,难道都这样吗?是特例.

网友C:
你说的开关是指交流接触器吧!用于消弧和消除线圈释放时产生的自感电动势对电子电路的干扰。

网友D:
刚来的,多指点
在这里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顶

网友D:
下面引用由3c别墅在 2006-5-6 20:13:00 发表的内容:
电动机是感性负载,并一个电阻或电容应该是一个阻容吸收装置
同意这位兄弟所说的

网友E:
能讲讲阻容吸收的概念吗?

网友F:
关注中~~~我也想了解以下~~
请各位师傅仔细说一下啊

网友E:
TO:阿拉周巷人
有空的话能从原理上给讲讲吗?
谢谢!

网友G:
这里使用的基本原理是谐振原理,也可以称为LC谐振吸收装置。
工程上我们称并接的电阻为“阻尼电阻”、并接的电容为“消弧吸收电容”,这里的电阻与系统对地电容构成并联回路,由于电阻是耗能元件、也是电容电荷释放元件和谐振的阻压元件,对防止谐振过电压和间歇性电弧过电压保护起作用;而电容通过谐振消除多次谐波,避免线路振荡、消除高次谐波干扰。

网友E:
很感谢 飞哥0的讲解!
虽然还是不太理解(没图).
我自己再找点资料看看吧.

网友H:
在学习,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