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9台5匹空调的配线

楼主(2006-04-21):
我单位搞装修,要安装9台5匹的空调,用50平方的线够了吗?

网友A:
是三相空调吗,足够了

网友B:
用35平方的线就够了 1匹=0.735KW

网友C:
要考虑起动电流,功率因素.

楼主:
谢谢大家,就用50平方的了

网友D:
是功率因数,不是功率因素

网友E:
要是铜的十六和二十五的也可以啊

网友F:
距离不远16的也可以,不过是三相供电

网友G:
用35平方的铜线

网友F(2006-06-15):
不要这么大吧!不是同时启动的,就算5KW/台,总电流:94.633A,用16平方的可以了,

网友H:
大一号的好,想一下要有压降的

网友I:
5匹空调只有3相4线的 没有220V的。25的一般没问题,如还有其他用电设备的话要考虑大一号

网友J:
太大了,浪费。25的足以。

网友F:
考虑到夏天用电负荷大,还是大一号的好!

网友K:
太浪费了,一共才45匹折合功率30KW多,25的足够了

网友L:
空调的1匹是制冷量,不是电功率。每个厂家的5匹可能电机的功率都不一样。电功率中的1匹才是0.735KW。我家的空调大1匹,电功率就是0.96KW的。
转载:

网友M:
读者张先生问:夏天要到了,家里也想买台空调,请问如何根据不同的面积选择不同功率的空调,以及空调能效比是怎么回事?
答:目前市场上有关空调器制冷量的标称很不统一、规范。严格讲,空调器输出制冷量的大小应以W(瓦)来表示,而市场上常用匹来描述空调器制冷量的大小。这二者之间的换算关系为:1匹的制冷量大约为2000大卡,换算成国际单位瓦应乘以1.162,这样,1匹制冷量应为2000大卡×1.162=2324W。这里的W(瓦)即表示制冷量,而1.5匹的制冷量应为2000大卡×1.5×1.162=2486W。
通常情况下,家庭普通房间每平方米所需的制冷量为115-145W,客厅、饭厅每平方米所需的制冷量为145-175W。
比如,某家庭客厅使用面积为15平方米,若按每平方米所需制冷量160W考虑,则所需空调制冷量为:160W×15=2400W。
这样,就可根据所需2400W的制冷量对应选购具有2500W制冷量的KF-25GW型分体壁挂式空调器。
所谓能效比也称性能系数即一台空调器的名义制冷量与其耗电功率的比值。通常,空调器的能效比接近3或大于3为佳,就属于节能型空调器。
比如,一台空调器的制冷量是2000W,额定耗电功率为640W,另一台空调器的制冷量为2500W,额定耗电功率为970W。则两台空调器的能效比值分别为:第一台空调器的能效比:2000W/640W=3.125,第二台空调器的能效比:2500W/970W=2.58。这样,通过两台空调器能效比值的比较,可看出,第一台空调器即为节能型空调器。
来源:人民网-《京华时报》

网友L:
一台5匹的空调,电功率约是5×0.9=4.5KW,9台约是40.5KW,电流大约是81A!不同厂家的略微有差别

网友I:
空调铭牌上额定电流,照它的去算不就得了,不要做书呆子。经验加点理论就是硬道理。

网友N:
对头,看看空调铭牌上额定电流嘛。据我所知,5匹的空调几乎都是3相供电的,其额定电流只有7-8A,怎么可能用50mm的线呢?真实浪费,难怪铜线价格飞涨哦。

网友F:
是啊!不过这几天的铜价有下来了,50mm为以后着想的.

网友O:
25的足够了

网友E(2006-08-08):
要考虑冬天的制热,还是有大一点的好,有的空调有电辅就3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