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怎么电人。

楼主(2006-04-21):
电能伤人到底是什么原因,一直没搞明白,是因为电流大,产生的热量大?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我只知道不是热量,9MA就可以电死人了.

网友B:
呵呵,这只怪 人体中的自由电子太多了,而束缚电子的能力太弱了。

楼主:
说的清楚点。

网友C:
1. 破坏人体正常电脉冲;2. 热能。

网友D:
这和人体的自身电阻有关系吗?

网友E:
当然是电流的热效应的作用,一般规定30MAH就对人体会产生危害了。

网友F:
主要是:电流会影响人的神经中枢系统.

网友G:
触电时当电流量进入身体达到18-22毫安(mA)时,会引起呼吸肌不能随意收缩,致使呼吸停止,产生严重窒息;如电流量超过22亳安以上,可使心室发生纤颤,造成心泵排血困难,几分钟内即可停止心脏跳动。所以心室纤颤是触电死亡的主要原因。如一次超过10安培的电流量就会把皮肉击穿。脑子和其它神经组织通过大量电流时,都会失去所有的正常兴奋性,而使伤者很快进入触电后昏迷状态。

网友H:
这和人体的自身电阻有关系

网友I:
电流通过心脏是最危险的.时间小于1秒种.

楼主:
直流和交流电起人来有什么区别,听说直流电起来更厉害.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