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变频器报警

楼主(2006-04-21):
一台安川F7变频器,运行约半小时即报“OH1”故障,查手册为:热敏电阻检测到散热器过热,现场检查冷却风扇运行正常(下方两个,内部一个),手摸感觉散热器并未到达设定的报警温度:100度。打电话给安川的技术支持,他们坚持说是风扇的问题,不存在其他的可能。个人认为:检测温度的热敏电阻也可能出问题,在环境温度约为25度时,实测阻值为27K。请教各位:热敏电阻大约应该是多少?

网友A:
     内部的那个小风扇换掉...

楼主:
内部的小风扇有检测输出,其输出到底是什么信号?热敏电阻难道不能出问题吗?其阻值在环境温度为25度时大约是多少?怎样区分小风扇或热敏电阻到底是谁的毛病?请多多指教!

网友B(2011-12-26):
如果排除了主板下方的三线小风扇损坏外,一般就是驱动电源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