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将LG K120S的PLC加G7L-PBEA模块后,最为PROFIBUS从站与西门子上位机进行通讯过

楼主(2006-04-21):
请问谁将LG K120S的PLC加G7L-PBEA模块后,最为PROFIBUS从站与西门子上位机进行通讯过?本人现遇到了这个问题,十分着急,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在STEP7中通过添加GSD文件后,可以识别该G7L-PBEA模块,可是怎么进行数据交换?听说只有在STEP7中看到了K120S的CPU后才能进行数据交换,是这样吗?另外组态软件为INTOUCH。

网友A:
对不起!我也没有用过啊!!很遗憾!!你是不是烟台的啊???

网友B:
我用过S7-300作为主站,组太软件是SIMATIC Manager,肯定要在组太软件里面看到从站才可以数据交换的,不过组态时LG K120S的PLC加G7L-PBEA模块需加在主站上,加了就应该可以看到。

网友C:
请教下高手是用什么方法设置的通讯??我目前在做这方面的通讯,却怎么也没办法在2个PLC之间做数据交换,在那边设置呢?

K120S的设置很简单,但是西门子的数据交换我不会弄  头疼

有做成功的例子吗? 能不能发来看看 wyf9805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