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时间显示

楼主(2006-04-21):
time(&t);
dt=localtime(&t);
 year =dt->tm_year-100+2000;

请问在这句代码中,获取时间函数 dt的结构是什么???
  为了获取年为什么还要 -100+200呢??月和日怎么不用加减呢??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你应该仔细看看API手册中关于结构的定义,因为DT中关于年的计数是从1900年开始到现在的年数,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是2006年,那么year中存放的就是106,这个结果显然不对,所以需要加1900来解决这个显示问题。

楼主:
好的.实在感谢您的帮助.
我有wincc组态手册,我会好好看的.
您可以一份API手册吗?
shibaoyou-1981@126.com

网友A:
使用任何一款搜索工具,输入API手册下载,你会发现原来身边到处都是API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