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助:西门子6RA70烧硅

楼主(2006-04-21):
我们的西门子6RA70直流改装调速系统,在分闸后烧了硅和快熔,请问怎样通过烧坏的硅的一些现象判断其烧坏的原因,如是过流、过压、或者温度过高等原因啊,若有哪位专家高人知道,请赐教,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有没有看一下你的外部电路设计图,可能是外部原因

网友B:
详细描述现象,原因很多,具体烧毁是哪部分?有可能是检测元件的问题,

网友C:
是否带负荷分闸致使快熔和硅烧了?

网友D(2006-05-25):
分的是哪一侧的闸?
空载或负载?
以前有没有换过硅?

网友E:
估计你的负载的大电感负载,分闸过压造成的,直流测加压敏电阻

楼主:
带800KW的直流电机,分的是交流侧的ME开关,在空载和负载的情况下都有出现,只是空载的情况下稍微好些
烧的是三相整流回路串在支路上的快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