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DVP-10SX的模拟量寄存器是哪个D?

楼主(2006-04-22):
DVP-10SX的模拟量寄存器是哪个D?分辩率又是多少?谢谢

网友A:
2CH IN ;2CH OUT,分辨率都是12位。
模拟量输入现在值:D1056,D1057
平均值:D1110,D1111
模拟量输出:D1116,D1117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我想用台达10SX做一个高速脉冲计数将其变为4-20MA
输出,应该怎么做,我的脉冲是8KHZ,能告诉我吗,我的邮箱;CHENGSHENGLIOK@126.COM

网友C:
to:竹根
现在值与平均值的具体意思是一个是指采集回来的数据,另一个是指采集回来的数据经过了平均,怎样怎样做出的平均数?这个在具体控制上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

网友D:
4-20ma对应数值是多少

网友E(2006-05-26):
SX機種:
類比(電壓電流)輸入(AD)
對應D1056~D1057(唯讀)解析範圍
電壓:-10V~+10V -2000~+2000
電流:-20mA~+20mA -1000~+1000
故4~20mA=200~1000
類比(電壓電流)輸出(DA)
對應D1116~D1117(可寫)解析範圍
電壓: -2000~+2000 -10V~+10V
電流:-2000~+2000 -20mA~+20mA
故4~20mA=400~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