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光電隔離的原理

楼主(2006-04-22):
各位大蝦,我是新手想知道書本上經常提到的光電隔離是什麼意思?它是怎樣工作的?請具體說明一下,謝謝各位!

网友A:
光电耦合器,是由一只发光二极管和一只光敏三极管封装而成。起到电气信号的隔离作用

网友B:
还可以防止干扰!

网友C:
一个发光二极管,一个光敏管,封装在一个器件里。
输入信号接到发光二极管,有信号时发光;光敏管收到光后输出信号。主要起隔离作用,也可以用于小信号控制大信号,如固态继电器。

网友D:
隔离作用

网友E:
光电耦合器,是由一只发光二极管和一只光敏三极管封装而成。

在光敏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为一光电池,接受发光二极管的部分能量而转换为电流,从而使光敏三极管导通.

网友F:
起到电气信号的隔离作用!
光敏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为一光电池1
学到了.

网友G:
那电压隔离呢?这两者在用途上区别在哪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