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的PID

楼主(2006-04-22):
大家好:
我是一个学生,刚搞S7300,是一点都不懂啊
尤其 是关于PID,控制连续的。请问大家有没有
关于PID的编程事例,最好是 LAD的。
如下面的:
“PID的初始化可以通过在OB100中调用一次,将参数COM-RST置位,当然也可在别的地方初始化它,关键的是要控制COM-RST;
PID的调用可以在OB35中完成,一般设置时间为200MS,”
怎么在OB100 OB35中用呢?
谢谢你了
非常感激

网友A:
晕,S7300你刚开始搞可以不懂,
但 PID 任何一个理科专业的大学毕业生 你不应该不懂吧,
PID就是一个公式,跟加减乘除一样,
FB41是西门子做的一个标准模块,如果你不愿意用他的参数,
你可以自己变成来做.......
"PID的调用可以在OB35中完成,一般设置时间为200MS,”
1:PID"可以"在OB35中调用,就是说也可以不在......
2:谁说一般时间为200MS? 等间隔调用的时间是要根据现场实际来设置的.20ms,2S, 20S,2M...都有可能

楼主:
谢谢楼主
我给你的邮件发了封信,请注意查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