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实现呢?

楼主(2006-04-22):
我是将频率写入变频器的P1082里然后开机,机器就以P1082里的频率运行了,但P1082里的数值开机时不能修改,可是我现在需要实现时时往变频器里写频率,且频率值不同,机器按变化的频率的运行,请问如何实现?我应该将设定的频率写到哪个地址里可以实现时时更改频率并让机器也随之变化的运行?

网友A:
你用的哪个厂家的变频器啊?

工控啊!

网友:
你用那个厂家的变频器,可以通过外接模拟量模块通过PLC或操作面板来修改频率,或者PLC编程PID自动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等

网友B:
是不是西门子的变频器啊,可以用USS,模拟量直接输入或者profibus-dp控制频率啊

网友C:
是不是你调的参数不对.你用4-20MA控制变频器,你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楼主:
我用的是台达的PLC西门子的M420变频器,因为不知道如何将人机界面寄存器里的频率通过台达PLC通讯给西门子变频器,让西门子变频器按寄存器里的频率运行,所以麻烦大家了。

网友D:
即使在开机状态也应该是可以随时修改运行频率的。你需要先确认一下plc中对应输入频率的寄存器中数值是否已经实时修改,再就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楼主:
to 竹根:我看西门子的USS通讯是按P2000的百分数进行时时修改频率的,可是用台达PLC带西门子的变频器用RS指令时,必须得先将发送报文的尾码人为的计算出写入到最后的寄存器里后才能实现通讯,我是按台达PLC 通讯应用范例之二(RS指令)的例子做的,但例子是按时40一固定频率运行的,而且有固定的格式,如果我要想将D寄存器里的值写给变频器因为无法按高低字节分开存入不同位置使固定格式错位,所以我没做出来。我想请教你如何实现用RS指令实现将寄存器里的频率写入西门子变频器并能正常运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