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型变压器的相序问题

楼主(2006-04-22):
请教:
一台16MKVA的土耳其AEG变压器,进线电压33KV,如一次进线相序与变压器本体所标相序不符,会出现哪些问题(包括变压器本体和外围)?

楼主:
各位高人,是我问题没问清还是太简单了,都不愿回答?汗。。。。。。。。。。。

网友A:
是联网运行还是单机机运行
有没有电网配置图

网友B:
如果是单机运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请把问题说清楚

楼主:
各位高人:
我说的是单机运行,从输变电角度是没有问题,但从变压器的制作工艺角度来讲,不知道情况会怎样.比如在使用过程中变压器内部绕组与绝缘辅助材料的受力情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