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流量,水表,或流量计?

楼主(2006-04-22):
我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一分二的水管,主进水管上要检测有没有水流过(就是检测天台有没有停水,放在这里检测。)考虑到以后的自动控制方面,最好是象水表一样的东西,带4-20mA输出的,不知叫什么啦,现在只是检测有没有水。
两个分水管也想装一个能看到流量或是转动速度的象水轮一样的东西,用流量计可能要贵一些吧,最好能带模拟信号输出的。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见议呢,请指教啊,有谁能供应类似的产品,请联系, 我在深圳宝安26区
QQ:552187756 qshyang369@126.com

网友A:
你好:应该是转子流量计,价格比流量计实惠.010-62977169-807(李国强)

楼主:
我在深圳,怎么办呢,深圳有办事处吗,对了,我们是每条生产线都要改成这样的,希望有深圳的供应商联系。

楼主:
水流量远程抄表的是什么东西呢

楼主:
有深圳的朋友吗,推荐一下深圳做这方面的厂家啊

网友B:
    LZBD型电远传玻璃转子流量计,可4-20mA输出与显示仪表配套使用。
   也是玻璃转子流量计更新换代产品。该产品除具有原玻璃转子流量计的读数直观、防腐性能好、结构简单等特点外,还具备输出0-10mA或4-20mA的标准电信号。可与DDZ-Ⅱ型或DDZ-Ⅲ型二次电动单元仪表配套使用,达到对流量的远传显示、记录、累计、报警、自动调节及防爆等功能。一次表流量计安装在现场可直观显示流量,十分方便用户使用。所以它是化工、化纤、制药、环保、石油等多种工业部门及科研单位对各种液体、气体流量测量、控制、调节、计量、积算的理想仪表。

       LZBD系列电远传玻璃转子流量计是在玻璃转子流量计基型产品的基础上,新研制的二种数显型和数显累积型远传流量仪表,该种仪表除具有玻璃转子流量计的各种特点参数和性能外。数列显型能够实现远传数字显示流量。数显累积型能够实现数显与累积流量的远传。两种仪表都可输出 0-10mA或4-20mA的标准电信号,可与DDZ-II或DDZ-III型二次电动单元仪表配套使用,达到对流量的记录、累计、报警、自动调节和经A/D转换后可与计算机联网使用等多种功能的应用选择。该种仪表结构简单、反应灵敏、性能稳定可靠、耐腐性强、使用寿命长、维修量小、一次表流量计并可直观显示流量,所以它是化工、纤维、制药、环保、石油等多种工业部门及科研单位对液体、气体、流量测量、调节的理想仪表。
整个仪表由玻璃转子流量计传感器、变送器三部分组成:
1.仪表精度:±2.5%
2.一次表耐压强度

口径
 DN10
 DN15
 DN25
 DN40
 DN50
 DN80
 DN100

压力
 1Mpa
          0.9Mpa
         0.6Mpa

3使用温度:0~120℃
4送器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0~+45℃
相对温度<80℃
5.输出信号:0-100mA或4-20mA DC

6电源:24V
7.负载电阻:II型表 1.5KΩ III型表750Ω
8防爆级别:EX[ib]IIcT4配B902A齐纳安全栅;

9流量范围见表

此产品是:沈阳市北星流量仪表厂生产024-25642308
http://www.beixing.com.cn/newEbiz1/EbizPortalFG/portal/html/ProductInfoExhibit.html?ProductInfoExhibit_ProductID=c373e9072b5589be8f7ee57ed4af009c&ProductInfoExhibit_isRefreshParent=false

该厂产品可与我公司的产品配套应用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大哥,带远传的转子是要肯花银子的.用什么不好,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