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有关温度控制柜的设计要求如布线要求等

楼主(2006-04-22):
各位老兄:小弟急需有关温控柜的设计要求,如布线,散热,控制器选择等方面的信息。请各位大虾帮助。敬谢!

网友A:
把你的要求说清楚一点啊....??//

网友B:
注意温度探头线的干扰.

网友C: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网友D: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普通配线,不用考虑散热,除非有大功率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