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伺服马达的控制

楼主(2006-04-22):
各位前辈:
    小弟最近刚刚接触伺服控制.使用中遇到一些疑难问题,请各位大虾帮助:
    1.使用三洋伺服马达控制轴的旋转角度.使用三洋的控制器,上位机用松下的PLC.现在使用位置控制.
    2.机械负荷是轴上固定的偏心盘(主要是重力力矩).马达和轴通过同步皮带传动(没有减速箱).
    出现的情况:
    1.马达转动后无法定位(到达转动角度后,重力使偏心盘回转,马达复转----形成摆线振荡,且振幅越来越大---好象荡秋千.
    2.马达的转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大于机械负荷).
    请问如何解决此问题,是否可以通过调整参数解决.

网友A:
可以通过参数调整来改善,能不能解决则很难讲

网友B:
卖你三菱电机的供应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刘兄,是调整哪些参数呢。如果配备减速箱(加大传动比),应该可以解决此问题(就好似机器人手臂,上抬到位后,要锁住避免重力作用下下降)。请教有没有更好的方式(不配备减速箱)。另外,用转矩控制可行吗,如何运用。谢谢。

网友A:
你直接把位置增益和速度增益减小一点,应该就会有所改善。

网友C:
电机的输出扭矩太小,建议你换个更大扭矩的电机或减小机械负荷(减小机械惯量),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应该是因为机械惯量太大(相对于电机输出扭矩)使系统在启动和停止定位时产生超调而发生振荡,增益越大,振荡的振幅就越大,直到伺服过载报警,增益太小,电机的启动速度也会很慢。。

网友D:
此现象惯量不匹配,可先尝试调整惯量比及增益.不行加减速或换更大惯量电机.

网友E:
负载惯量比(JRAT1)=马达轴换算负荷惯量/马达惯量×100%
试一下修改此参数可否有效。

网友E:
还有啊,“马达转动后无法定位(到达转动角度后,重力使偏心盘回转,马达复转----形成摆线振荡,且振幅越来越大---好象荡秋千.”,这个时候马达是否处于S-ON状态,如果是的话,那这个马达也离坏不远了。

网友F:
请告知具体的山洋的电机和驱动器型号,可以提供意见帮助您解决。
负载惯量比(JRAT1)=马达轴换算负荷惯量/马达惯量×100%,请计算负载惯量比。
若使用R系列驱动器,它默认的是自动调整模式,请更改参数Gr0.00为02(手动模式),增加Kp,Kvp的设定试试。
请确认P-PI(比例-比例积分)模式是否有切换。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小弟做了个蜗轮蜗杆机构,自锁住了。但是精度降低了。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B:
这是典型的惯量不匹配问题,加减速机是一个办法,不过需要用带精度的减速机,减速机目的不是自锁,而是加大电机转动惯量。

网友G(2007-10-21):
刘工您好:我们现在用两套三洋R系列的驱动器。速度控制但是零漂特别大。原来用松下的好调整,但三洋的驱动器怎么调整?请您指点。麻烦您了多谢

网友H:
惯量不够,停不到位,换个大惯量的或者加个减速机咯....零漂的话可以调节速度命令强制失效的那个参数....

网友F:
关于零漂的调整:
[原    因]
1. 上位控制器与伺服驱动器的连线上有电压波动
2. 驱动器的零位偏移
3.  驱动器的电子元件特性随时间,温度变化而漂移。
[解决方案]
1.找到原因,采取措施消除电压波动
 例如:控制器及驱动器接地不良,配线过长,周围有干扰源等
  -------输入电压是否有波动可以从软件监视画面或[Ob 06:VCMON] (速度指令监视)是否波动来观测
  -------R驱动器采用16bit A/D转换芯片,可分辩1/65536V=0.015mv电压
2.  R驱动器可以调整自身的零位以适应外部信号
可自动调整或通过操作面板手动调整。
       手动调整方法-----操作面板上按到 bA10, 调整其设定值的大小
       用SETUP软件自动调整: 打开软件,连接⇒Test Run and Adjustment --Automatic  Offset Adjustment of V-REF Terminal ⇒…
      用操作面板自动调整   : Au02 ⇒……

3.为消除电子元件的漂移影响,请先给伺服驱动器通电15分钟,待各半导体元件的特性稳定后再调整。

网友I(2009-06-26):
惯量不匹配,加大PI值可能可以解决

不行的话加减速机,或选惯量比较大的电机

网友J(2009-12-23):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

回零时产生过冲,监测驱动器接收脉冲会发现很明显的多余脉冲

调试了很久,后面确定惯量不够,750W改成1K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