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着火吗?

楼主(2006-04-22):
我公司有喷涂设备,做排气用的风管里结满油漆,有人说要经常清理要不然产生静电会着火,可风管里又不好清理,真的会着火?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静电,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加滤网
定期更换滤网

网友B:
是否可以考虑给风管打一个接地来解决呢?

网友C:
同意jjq的意见,滤网的目数要选择合理,风管直径尽量大些,用钢丝滤网可以定期涂上汽油烧掉已经干燥的油漆,提醒你操作时一定注意安全。

网友D:
不只是着火,有可能爆炸.

网友E:
天鸟也是搞喷涂设备的啊,在风的入口加装除静电枪啊!其实从喷房里抽出来的废气经过水处理后湿度一般都很大了,应该没什么静电了!

网友F:
一定要接地,否则是很不安全的.

网友G:
我同意老毕的意见。

楼主:
我同意刚刚学PLC的说法,从喷房里抽出来的废气经过水处理后湿度一般都很大,应该没什么静电了!就要看喷房的设计是否合理,这很重要

网友H:
我见过着火,是玩具厂喷有槽

楼主:
是因为静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