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NCEPT下装程序后无法启动cpu

楼主(2006-04-22):
我现在用的是CPU 11303 的型号,通讯连好后,下装程序一切正常,可是下装完自动运行的时候却无法启动,用START CONTROLLER也不行,请问一下,有什么解决方法吗??谢谢谢谢!

网友A:
下载组态的时候要添加装载包 你缺少了这个才造成的

网友B(2006-06-19):
TO: zhanweil
" 下载组态的时候要添加装载包 你缺少了这个才造成的"
请教您个问题:装载包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C:
哪有装载包下载?

网友D:
我也不明白什么是装载包,在哪儿呢?

网友E:
不能启动会有停机代码或者出错代码提示,根据提示去查找帮助,
如果是因为没有加载包,程序连分析都不会通过,何谈下载,不得误人工作

网友E:
再则,需要加载什么库,也会有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