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段程序

楼主(2006-04-22):
LD=    D407    K0
MOV    D205    D405
SUB    D205    D408   D409
这段程序怎么理解呢?

网友A:
 S7-200系统手册对模拟量的介绍很少,有谁了解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扩展,我想用电位器作为输入,调节气缸的预压和保压时间以及焊接电压大小, 要用到哪些指令和功能块啊? 有没有现成的编程及应用的例子?多多指教啊?
我的邮箱: renneng23@hotmail.com 可以在 MSN Messenger上联系我, 我白天都在线的...

楼主:
上西门子的论坛去啊

网友B:
楼主的程序:
当D407的内容=0时,将D205的内容传送到D405内,同时用D205的内容减去D408的内容,D205-D408的差放在D409内

网友C:
当D407的值等于K0时,D205的数据传输到D405中,下一段是三个数据寄存器的平场值,不知道对不,高手再讲一下,

楼主:
终于会了,请问写人机界面程序和一般程序有区别吗

网友D:
这是三菱的程序吧

网友E:
下面引用 :
lesing.du:
    楼主的程序:
当D407的内容=0时,将D205的内容传送到D405内,同时用D205的内容减去D408的内容,D205-D408的差放在D409内

建議,自己去看書啊

网友F:
应该是LG的程序吧

网友B:
请问一下guafa58,不知道我的说法哪里有不恰当之处,我看了一下教科书,感觉楼主的程序实现的功能就是:当D407的内容=0时,将D205的内容传送到D405内,同时用D205的内容减去D408的内容,D205-D408的差放在D409内 。望指正!

网友G:
d407=0时,传d205到d405,然后d205-d408结果存入d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