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教!!!关于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06-04-22):
小弟从事变频器行业时间不长,经验不是很丰富,前一段时间调试一台西门子变频器,用的是电位计和PID控制,但我设定好参数后能用电位计但不能用PID,也就是二者只能选其一,选另外一个时变频器有运行但无输出,即频率加不上。参数P0756[0]设的是0。P0756[1]设的是2。AIN1是OFF,AIN2是ON。请各位大虾指教一二!!!是不是我的参数设错了还是其他的原因,应该怎么设?

网友A:
试一下把正转(反转)端子与端公共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