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球磨机的节能方法

楼主(2006-04-22):
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能应用在球磨机上的变频器?如果没有,那么球磨机的节能方式还有哪些?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联系138381063233

楼主:
你的电话是12位的,厉害呀
能告诉我节电率能达到多少吗?
很愿意合作

网友B:
如果节电效果大于5%客户也愿意做的话,你可以试试,如果想达到20%,我想你自己是不是可以发明一个更好的东东,变频器:难!

网友C:
张天师:你说的好,楼主,不要轻易相信推销产品的侠客,他们说的就是天花乱坠,你就坚持一点,把他们做过的成功的 实列拿来看看,接能到底多少??是个例还是具有普遍性?

网友B:
To:孙书文:
  取这个名子,是不是你家人希望你比中山先生还能读书。我是做业务的,球磨机我没改过,但听到过好多在10%左右的例子,这样的节电率回收成本时间太长,所以客户要改,我都实话告诉他,没办法,工作是工作,但不能为了工作让人家骂娘(在我眼里,娘永远最大)呀。因为变频器中有N多电容,就功率补尝也能将一部分无功功率转成有功功率(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呀。

网友C:
张天师:
 我叫什么名字不要紧,也不值得你嫉妒!只是想告诉楼主,球蘑机一般都是功率较大的高压电机。在高压电机节能方面,有很多人在夸大其词,说什么可以用某某产品可以达到节能多少多少.......,其实即使是用高压变频器,不仅造价高,维护复杂,而且又有谁敢拍胸脯说:“我用高压变频做了N个项目,都很成功效果很好、运行一直很稳定、目前已经普及成本很低”???
  正因为现实情况是,高压变频远没有达到象低压变频那样的、集稳定性、实用性和造价低等高性价比与一身,所以,才会出现对高压电机的启动和调速(相对可节能),转而使用早已经被认为是淘汰的产品——液体电阻启动调速柜。因为它造价低、易维护、结构简单、实用!不必虚伪的把自己标榜成什么救世主,你能实话实说,说明你还没有泯灭良知!
  正直、善良、实事求是只是做我们这行的本分,不代表你代理的产品是无所不能的,也不代表你有多高尚!
  论坛是供大家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的平台、不是耍嘴皮子的地方,我并没有想攻击、贬低谁,我也仅仅是在说实话而已!

网友D:
请问带球磨机的变频器一定要放大一挡吗?还是同功率的就行?(矢量变频器)

网友E(2006-05-23):
我已经在某厂做过球蘑机改造,效果如果有必要,可以直接去看.需要看的发我信箱linjh9@163.com

网友F:
球蘑机改造,用变频器效果仅能达10%左右.我们是日本YOLICO变频器的北方区总代,矢量控制.
010-68330968高华峰13501098410

网友G:
球磨机变频改造选用大一挡的关键是因为启动问题和惯量问题.

网友H:
富士变频器就可以,我以前在几家水泥厂都见过

网友I:
nnd!怪不得我怎末做都不节能.原来它们都是用外国的,我用的是国产的.

网友J:
球磨机可以调速吗,没听说过.

网友K:
都说球磨机能节电,有谁说一下是怎么节的,就是怎么做才能节呢,变频调速大家都知道速度降低了能节,球磨机不能调速怎么节能???提高功率因数就地补偿已经足够了。怎么节电呢?????

网友L:
球磨机节能要看运行工况和负载情况,计算节电率.如果负载非常稳定而且负载又高的话节电空间不大.

网友M:
兄弟你好,首先,我不清楚球磨机的工作要求,加入是恒速的,因为变频器是改变转速来节能的,所以不行,我建议你选用相控节能装置,这个是不改变频率的情况下,来改变电压值,改变功率因素来到达节能的作用,在节能的同时不会改变转速,兄弟愚见多多指教

网友L:
http://www.sohota.cn/saturn.asp

网友L:
参考一下

网友N:
夏夜清风,说的对,原来我公司有10多台500KW以上的高压电机,最大的有3500KW,都是利用进相控制来实现节能,效果也不错 ^
但有个缺点,启动的时候一样离不开"水阻柜" ^^^

现在有一种串级调速装置^可以实现软停软起,调速范围在N(1∽1/2),节能原理和进相控制一样,投资较少!

变频主要用于调速,但球磨机上使用变频,请斑竹在咨询一下磨机厂家

网友O:
球磨机节能的空间一般不太大.主要还是要看生产工艺.
我在佛山做过,根据生产的情况运用多段速等.效果还行.

网友O:
TO:软起
国外的月亮不一定很圆.如果生产工艺上没有节能空间,国外的东东也不管用了,那只有神仙才能有办法.

网友O:
我还给球磨机的配套过.13556899364

网友K:
007兄,我也去过佛山,是几家陶瓷厂,不过我没做过球磨机节电,能否详细讲一下您是怎么做的,谢谢了!

网友O(2006-09-07):
我在佛山东鹏、环球等厂家用过,用PLC控制的。效果还行达到18%。

网友P:
007  说下PLC如何控制的,大家都学习下。谢谢!!

网友Q:
球磨机的转速基本上是固定的,大约是18-23转/分,好像没用在球磨机上使用变频器的,有人试过采用三角形启动,运行正常后切换的星形运转。

网友R:
  我也感觉变频器在球蘑机上的节能不是那么让人兴奋
  但是我们老总夸口说可以做20%以上,就让我做了。呵呵 第一次上电运行就炸了一相逆变
  90KW的电机,自耦 星三角启动电流能达到630,还要冲击3次才能启动起来设备。估计不炸90KW的变频器才怪了

网友S:
事实证明球磨机变频节能效果不好,我认为主要是改变速度对轴负载影响很小所致,不像离心风机那样的变转矩负载,而且球磨机是按固定速比设计的,调速范围很有限。
用多段速控制电机,先慢后快,工艺上我认为比原来固定速比的要好,至于节能,就是次要的了。比如很多搅拌设备,都是先慢后快的工艺,球磨机从改善工艺方面来讲,值得装变频器。
现在福建这里新建的大型球磨机都喜欢装一台变频器轮流启动多台电机,启动电流小,对变压器冲击小,启动完之后再切到工频,实际上就是软启的作用,也值得推广

网友T(2007-10-31):
一般的情况球磨机节能超不了5%,变频没有太大的意义。

网友U:
加就地补偿就够了,便宜又实惠

网友V:
节电的意义不是很大的哦!

网友W:
我认为球磨机没多少节电空间.

网友X:
没有节能空间

网友Y:
确保5%-15%,达不到节电效果不要款。13355210251

网友Z:
在水泥厂工作多年,知球磨机为用电大户,然节电不易.
以前的节能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
1\改衬板 以前有用过角螺旋衬板可节电,但衬板复杂,不易安装.
2\轴承 名字忘了.主要原理是用油把轴承托起来,减小磨擦.
3\加电容 改善功率因数.
4\起动改逆变器,将起动的功率送回电网.
5\加添加剂 使研磨容易
因为水泥厂主要设备为两磨一窑,要靠球磨机完成主要工作,没有一定的能量,完不成交给它的任务.所以节电空间很有限.

网友AA(2007-12-13):
你们好!我看了你们对球磨机节电变频器不同见解.不感在此夸耀我知道陶瓷厂球磨机的节电的知识.

因为,你们都是我的前辈,我进入陶瓷厂球磨机节电变频器这个行业还不到半年.但是,我司有专门设计了一款球磨机专用节电器.所以,我虽然进入变频器行业不久,但也知道节电是绝对有的,而且我司保证在10%以上.现在已经有不少陶瓷厂家采用了我司的球磨机节电器.
如用需求请来电我司.电话:020-28608999-806  段小姐

网友AB:
我做过球磨机控制,联系:13392658758 朱应川

网友AC:
有资料没 发到网大家看看呀 或发我邮箱QHY-4321@163.COM

网友AA:
球磨机节电器的资料,有啊.

  多的很,就是怕你们看了眼睛痛啊@

   如有影响,就电话联系了.

 联系人:段小姐            联系电话:15920552024

网友AD:
水泥厂的球蘑机一进一出,都是满负荷工作,陶瓷厂的可以做改造,但是节能率很小,达到8%已经很不错了,况且做陶瓷厂风险很大,陶瓷厂经常玩突然死亡法-倒闭.

网友AE:
别费力气了,球磨机上节能不是乐观的,死心吧!!1

网友AF:
如果是高压绕线型电机,我们公司的新技术(已申请专利)全数字励磁调速系统,不过节电率,要结合工艺才能计算,我的邮箱:niuhaijie@ziyuwan.com.cn

网友AG(2008-10-24):
有哪位做过矿用球磨机嘛?

采用变频器节能一般是负载状态,一般是发电状态嘛?

有哪位大侠懂的请指点下,不胜感激

顾君 13916864513

网友AH:
我在陶瓷厂做了多年的电气主管,觉得要在球磨机上装变频器节能,效果肯定不好。

球磨机在启动后运行电流较小,如:90KW的电机,在完成启动后,电流只有110A左右。只是在启动时,冲击电流相当大。

因为球磨机都是重载启动。所以变频器在这里难以发挥作用。

如果那位有比较好的方法,希望能和我联系(效果好,成本回收快)。

QQ:462574697??? 邮箱:462574697@qq.com

网友AI:
陶瓷厂用变频做球磨的节能项目,我试过节电率7。7%。

可以改善启动性能,达到“软启动”的目的。对电网的冲击较小。运行电流较平稳

网友AJ:
球磨机用电量的确挺大。节点嘛:1.利用慢传电机启动2.用稀油站将球磨机主轴托起3.油润滑油站加油

网友AK:
我想富士G11的变频器一定可以,因为它有自动转矩提升功能可以根据负载的大小输出足够的转矩保证顺利启动,它还有一个自动节能功能可以根据负载的大小输出相当的功率.以达到节能的效果.

网友AL:
我个人认为效果也不会很好,除了软启动的效果外,看不出还有什么节能的原理。哪位大侠有好的见解不仿说出来听听。

网友AM(2008-11-28):
建议球磨机使用机械式软启动安全联轴器其优点:电机可以实现软启动,降低了启动电流,且启动平滑,无机械冲击,对电机也有过载保护作用,因而延长了机械设备的寿命,对电网的影响也减小;而且投入成本也低。电话:1367918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