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232转USB通讯线

楼主(2006-04-22):
我的笔记本电脑只有USB口,想与三菱PLC通讯,请教哪们大虾能帮忙

网友A:
自己買一個USB轉232的線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可以去电脑市场转转,记住价格在60元左右,别被人宰了,如果你不急用,推荐你从四川的四星电子邮购,他们是专门做这些自控配件的,你用USB转232记住通迅时,将串口地址改一下,

网友C:
60块已经贵了

网友D:
建议选好一点的,我买的大概一百多块,不知是否挨宰了。以前买过便宜的但调试时常出问题。

网友C:
便宜的 USB 转接头好象确实兼容性不好。不过在我印象中,USB口本身是半双工的,如果要转换为全双工的RS232,应该总会有点问题。我们公司现在改用串口的PCMCIA卡了,比 USB 的贵不少,但是比较塌实,

网友E:
除了加一个转接线外,不要忘了装一个驱动程序喔!!

网友F:
顶多给35块买一个USB转RS232。

网友B:
楼上的你们买的PC卡多少钱啊?

网友C:
我买200多块,我肯定还有杀价的余地。

楼主(2009-01-21):
我习了一根,用了不错,65元谢谢楼上的朋友 ,让我知道行情

网友G:
我买的那根挺好用的,60元

网友H:
买一个转接器就可以了!!我在公司用过!!不过要装驱动的

网友I:
现在电子市场很多啊,一转接头就可以了,带线的也很多,只要30块

网友J(2009-06-04):
我有usb口到三菱plc的线  需要的话     联系我了13613099054。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