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的参数大小需要定?

楼主(2006-04-22):
漏电保护器的参数大小需要定

网友A:
什么参数,漏电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
假设已知电机的额定电流,漏电保护器的(二次)整定值应该设定为电机额定电流的百分之几?

网友B:
漏电保护器保护电机?没用过,插座上应用倒是很普遍。

网友C:
漏保用在电机上,没试过。不过市场上倒是经常看到三相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