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问大家家里的电器用的是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2006-04-22):
各位大侠,请问大家家里的电器用的是交流还是直流啊?

网友A:
交流、直流都有的用。如电吹风用的是交流,剃须刀用的是直流。

网友B(2006-05-27):
多数的都是交流。

网友C:
以后直接写内容

网友C(2006-06-26):
请版主:浪里看花把这个标题改一下!!

网友D:
手电也是用的直流。还有收音机和单放机、MP3、电动自行车等

网友E:
家用电器多数是交流的——AC220V 50HZ的电
回家可以看看它的铭牌,上面有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