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型的编码器是不是可以不设机械零位也能正常工作的啊??

楼主(2006-04-22):
(无正文)

网友A:
编码器本身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楼主:
我们公司有台设备不用外接的编码器~~就是靠电机本身的编码器来控制还做反馈的!其他设备都有机械零位的!就是这台没有的!!

网友B:
电机的零点可以理解为是电机本身的一个附加功能。

设机械零位的目的是让电机能找到电机内部的零点脉冲,并以此为电机编码器的零点,使编码器的输出脉冲在正反转时垒加脉冲数,也就知道了电机所转动的圈数了。如果你不使他的这一功能,对电机的运行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C:
增量型编码器也称为相对编码器,顾名思义,其是相对位移测量,是相对于一个参考点到另一个测量位的位移测量,机械零点也好,编码器的Z相也好,都是先提供一个参考点,没有这些零点参考点,你也可以手动输入一个当前的位置作为参考点。没有参考点,编码器仍然可以工作,但是没有了相对参考点,其输出值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D:
机械零点主要是针对实际使用而设的,而编码器无论是否有机械零点,都可以正常工作的。

楼主:
那电机内部的是增量型编码器吗???我想买关于伺服的书~~但是去上海书城没找到!!我想问问现在是不是都是用DSP控制电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