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起挥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6-04-22):
请教师傅各位
日光灯在起动以后为什么拿掉起挥器日光灯还能继续亮
请师傅各位讲解讲解起挥器
谢谢拉

网友A:
在断开的瞬间,由镇流器来产生一个高压在灯管的两端的灯丝以来使灯管里的气体击穿而发光

网友B:
只在启动时工作,所以点亮后拿掉,灯管会继续亮。
以前上初中时,启辉器坏了,直接拿两根线搭一下,灯管亮了,线拿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