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0kw电动机的最佳启动方案(空载)!!!

楼主(2006-04-22):
    一闲置设备重新启用,在启动一台160kw电机×/△转换时施耐德315A熔断器式刀开关烧毁引起配电柜着火,请各位老师分析原因?测电机没有问题,是否熔断器设计太小?×/△启动是否适用?

网友A:
电机主线是否接错,是不是转换时电机相序错了

楼主:
    谢谢!!!是的,有一根电机线被盗,换线的时候我不在,试机的时候我在,着火后发现接线有错误,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630A断路器为什么没有跳?最后把低压室的1000A的开关顶了?

网友A:
国货当自强,什么也不用说了

楼主:
   还没有说启动方案呢?

网友A:
160KW空载,如果主变压器容量足够,就直接启动,最经济.
星三角空载也可以,自耦应该属于最佳吧,软启动和变频启动最好,价格太高了.以上仅为个为观点,这里高手太多了,等他们给一个最佳的答案吧

网友B:
630A        315A哪个大

网友C:
熔断器太小了!!

网友D:
160KW的电机选315A的熔断器太少了点吧。
建议用自耦降压

网友E:
315A的熔断器小一点,降压启动应选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5倍。

网友F:
1、熔断器小了。
2、空载直接起动电流也大,应考虑降压起动。
3、若带风机、水泵负载,设计有余量时采用变频器,事实会证明在使用中可把多花的钱捞回来。不过还得让东家认可才是。

网友G:
得考虑是什么负载

网友H(2006-05-22):
160KW的电机选315A的熔断器太少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