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plc中读取数据?

楼主(2006-04-22):
想从plc中读取模拟量数据,可是在在线监视变量表中看不到任何数值,请问怎么读取模拟量的值?数字量的值根据开关可以显示.
    最后,请问哪位有step7v5.3的编程手册(中文版)

网友A:
看不到估计是没有输入吧

网友B:
我有step7v5.3的编程手册(中文版),你有step7v5。3授权吗和wicc6。0吗?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用变量表?
可以选择用在HW中Monitor, 或者直接就生成一个FB专用于Test, 在FB内可以在线监控任何变量的状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