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

楼主(2006-04-22):
小弟一时还不明白步进电机的转速和啥有关,如何控制他的转速,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参考:
http://www.sihaidj.com/instruct.asp
步进电机原理及使用说明

网友B:
控制脉冲频率。

楼主:
谢谢各位拉!我还有一点不明白的就是,步进电机驱动电压为多大,他能提供最大的力矩又为多大呢?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电压为多大,他能提供最大的力矩又为多大呢"
你如果问我鱼的体积有多大,我应该按照金鱼的标准回答,还是按照鲨鱼的标准回答?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电压为多大,他能提供最大的力矩又为多大呢"
请看厂家产品目录中的数据。

楼主:
请按照鲨鱼的标准回答!呵呵!

网友B:
按照鲨鱼的话,参考这个数据吧:驱动电压75V,转矩8Nm。
还有鲸鱼的数据,有没有兴趣?

楼主:
本家请讲鲸鱼的标准?再问一下一般步进电机主要用在哪些场合哦?

网友C:
其实朋友们没有必要说那些话的,毕竟谁都需要初学.虽然看书查资料都可以,但是如果大家相互帮助一下,不是更快些学会吗?人都有求助与人时候.当然问题提问确实需要详细些

网友D:
目前通用混合式最大扭力为45Nm(静态力矩)
最高电压通用220VAC,也有380VAC的。范围为:12VDC~380VAC

网友D:
步进电机顾名思义就是一步一步走的电机,举两相的例子来:电机转一圈两百步。通过脉冲来驱动电机,一个脉冲电机走一步。脉冲频率决定电机速度。

楼主:
谢谢高手们的指教,小弟会进一步研究研究!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