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继电器+,-可反吗?

楼主(2006-04-22):
直流继电器+,-可反吗?

网友A:
不可以的!!

网友B:
直流继电器不分正反。不过标定了+、-就要注意正反,因为里面可能附带泄流二极管(和线圈并联的)。

楼主:
泄流二极管没有

网友B:
如果确定继电器里面没有二极管,那你就可以随便装。

网友C:
当然不行啦,接反了根本就不会动作,因为它产生的电动势方向都不对了,又怎么还会吸合呢

网友D:
只要是接线直接接到线圈的就可以互换

网友E:
可以,但是动作指示灯不亮.

网友F:
可以反的,交直流的区别在于铁芯结构,直流继电器不论你怎么接都能产生吸力会吸合的

网友G:
分的啊 有的继电器上表示了正\负级的  而有的就不需要了 是可以任意接的啊
好多分正/负级的继电器是有二级管连接相连,防接反的  那样接错就有点危险了

网友H:
如果有续流二极管,不可以反接,再是有指示灯,正负极接反了,指示灯不亮,但线圈一样吸合

网友I:
同意据哦对新手得意见

网友J:
个人认为应注意两点:
一:内部是否加了续流二极管
二:是否有动作指示灯
如具备以上两点中的任何一点均不可掉转!否者会造成1经二极管短路,2动作指示灯不亮

网友K:
看来有时间一定要试一下,

原先一般都是按正负对号入座的。

网友L:
松下有一种继电器是不可能接反的,因它内部有永磁铁,接反了不吸合。

网友M:
omorn的可以我试过。只是指示灯亮

网友:
   很多都是可以的.

网友N:
有可以的,有不可以的.

网友O:
有 + 、-标示的就按照极性接,没有的随便接。

网友P:
  我同意有可以的,有不可以的

网友Q(2006-05-26):
同意超级菜的观点。

网友R:
那要看是什么继电器了,能不能说仔细一点.

网友S:
同意超级菜的观点.

网友T:
看外围的电路了,如果接有保护电路的话,不能接;在下边单个测试的话是没问题的,你没直流电源吗?

网友U:
下次到实验室是试一下

网友V:
既然告诉你有+、-,你为什么还要接反呢?你不是跟它较劲嘛。呵呵。。

网友W:
我见到的都可以反接。不过指示灯在通电时不亮。断电时灯会闪一下

网友X:
同意楼上

网友Y:
有可以的,也有不可以的,不过接反后指示灯在通电时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