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起动>?

楼主(2006-04-22):
我厂有一电机是直接起动的!
电机为 10KV 3000KW  电力变压器为5MVA!!
请问谁能给我直接起动的依据啊!!?
给我参考书名也可以的!!

网友A:
电机和电网承受得了的话想怎么启动都行啊~
要什么依据啊

网友B:
1.要看您所在的电网的容量,也就是10KV 5MVA电力变压器上一级变压器的容量,应该是35KV/10KV变压器
以及当地供电部门的规定
2.10KV 3000KW电机是异步电机还是同步电机?
电机容量较大不宜直接启动
对电网冲击大
对断路器冲击大
对机械冲击大
可采取
启动机拖入同步
串电抗启动
串水电阻启动

楼主:
异步电机

网友C:
不会直接启动吧,这种老式电机一般也带自偶降压启动变压器哈,你最好能发你那机器的电气接线偶们瞧瞧!

网友B:
请问
10KV 3000KW 电机带何负载?
是异步电机还是绕线式电机,若为绕线式电机启动时可在转子回路中串入电阻,以减小启动电流,增大启动力矩.
如无必要尽量不要全压启动.
串电抗启动
串水电阻启动
自偶降压启动
或加
液力偶合器空载启动后再带上负载,以减少启动时间

网友D(2006-05-28):
理论上是,电机容量不大于变压器的30%时可直接起动

网友E:
请问电力部门允许吗?除非是电厂,这么大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