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起动的!

楼主(2006-04-22):
我厂有一电机是直接起动的!
电机为 10KV 3000KW  电力变压器为5MVA!!
请问谁能给我直接起动的依据啊!!?
给我参考书名也可以的!!

网友A:
很少,现在都带启动柜.当然,你的变压器太大.

网友B:
3000KW对10KV的电流不算大吧

网友C:
这是我们课本上有个判断能否直接启动的经验公式,但是我不是VIP用户,公式发不上来。

网友D:
算起来挺复杂的,需要知道电机的阻转矩,和负载的转矩,启动电流,算压降,

网友C:
我这个公式没有这么复杂。可能你说的那个是准确计算公式,我这里这个是经验公式。

网友E:
直接启动的条件:(电工维修书上)
    1、一般容量在7.5KW以下可直接启动;
    2、当启动瞬间造成的电压降不大于正常电压的10%时可以直接启动;
    3、有专用变压器供电,电动机容量小于变压器容量的20%时允许频繁启动;小于30%时允许不经常启动;
    4、也可以用公式估算,~_~(公式不会写......)。
    ????
    按条件来说,是不可以的,这样会损变压器的。

网友F:
大功率电机通常都是独立变压器,以电网的容量启动大电机是不用考虑压降的问题的,主要考虑对电机的冲击,空载/轻栽直接启动一般没有问题,电厂里一般都这样做的。

楼主:
是这样子的:
5MVA下面有一个10500KW,一个4200KW,这两个是 降压启动!3170KW,两个560KW的 电机, 一个2000KVA的变压器及其负载,另有一个 3600KVA的无功补偿!
能不能给出具体的公式呢 ? 谢谢!
whillyok@163.com我的邮箱
15504903   我 的QQ

网友G:
按标准规定,当电动机频繁起动时,所造成的电网压降不宜低于额定电压的90%,电动机不频繁起动时,所造成的电网压降不宜低于额定电压的80%。电动机不与照明或其他对电压波动敏感的负荷合用变压器,并且不频繁起动时,起动时所造成的电网压降不能低于额定电压的85%
估算公式估算:

ΔU—电动机起动时配电系统的压降百分数;
KN—电动机起动电流倍数(起动电流与额定电流之比)
W—电动机额定功率(kW)S—变压器带的其他负荷(kW)
SB—变压器的额定容量(kVA)
Uk%—变压器阻抗电压百分数。按电源容量估算

按电源的容量允许全电压直接起动的鼠笼型电动机最大功率kW估算,一般小容量发电厂每1kVA发电机容量可允许直接起动的鼠笼电动机的最大容量为0.1~0.12kW;由变压器供电的电机,其容量应不大于变压器容量的20%。

按高压电源的短路容量估算,所起动的电动机的短路容量不超过电动机连接线路上的短路容量的3%。

网友C:
楼主,我把我知道的那个公式给你发到邮箱里了,不知道有没有用你可以看看。

楼主:
 啊尔卡斯: 我想你说的很在理!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说的标准是什么,我能不能告诉我去查的方向啊?
另外,你的公式我看不到,我看到的只是公式符号的解释!

网友H:
我认为你的变压器容量够大了,能够满足你这台电机直接启动。

楼主:
变压器容量够大?
能不能给我一个范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