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语言开发
求助:VB控制

楼主(2006-04-23):
我初学VB做毕业设计,现在遇到一些问题,恳请高手给解答一下
1 如何用VB给伺服电机驱动器发信号,控制电机转?
2 同时怎么知道电机转过的角度?因为我要根据电机转角写一个函数得到点的坐标

网友A:
要有NC模块,或者运动控制卡。

楼主:
如果不用NC模块和运动控制卡,我能达到想要实现的功能吗?

网友B:
“用VB给伺服电机驱动器发信号”,只有你的驱动器带串口,且开放了通信协议!

楼主:
驱动器带串口,且开放Modbus协议
然后再怎么用VB控制呢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用485做一个通讯控制,一般变频器都支持RS485的,如果电机带编码器了就可以通过RS485把变频器位置参数读上来,很简单。
复杂点的可以通过Earthnet/modbus进行通讯,如果变频器支持网卡就行了,比485稍微复杂点。

网友D:
原来是小熊妹子阿
嘿嘿

网友E:
要是我没有说错的话你应该是在做毕业设计,如果你要用一台电脑真正的控制电机运动,来达到某目的,你最好选一款运动控制卡,之后你只要在VB中编写见面调用函数就可以了。如果你只想试看你对电机的控制方法,你可以用电脑的打印口,或窜口,编写串口程序就可以达到你要的目的。

楼主:
我现在用固高的控制卡,不过很多东西还得自己写啊

网友F:
小熊你好,可以调用卡里的库函数,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如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我的邮箱zht790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