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二极管的替换

楼主(2006-04-23):
贴片二极管L4用那种代替比较好呀
织机电路板上的电子元件

网友A:
你用普通二极管 1N4007 换上。注意极性。

网友B:
引用勃龙工控:你用普通二极管 1N4007 换上。注意极性。

楼主:
但是他们的数据测量值比一样呀,L4:用二极管档为:0.2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