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6-04-23):
控制回路的保险经常烧毁,换上不长时间又烧,可能是哪儿的问题呀

网友A:
那你可要仔细查一下驱动电路了,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
如果只换保险就好了,就证明你的保险丝质量有问题

网友C:
这种机器不修也罢,我曾经修过一批。板子上的元件都比较难找。再说用了今20年也该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