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表时差压变送器正迁和负迁是怎么回事,最好能举个例子!

楼主(2006-04-23):
校表时差压变送器正迁和负迁是怎么回事,最好能举个例子!

网友A:
自己回去看书!

网友B:
校表差压变送器的零点迁移有正、负迁移之说,,量程调整是改变量程的大小。主要用在差压变送器测量水位等场所。

锅炉的汽包水位测量用的是平衡容器与差压变送器配合使用的。锅炉的水位是:高水位时差压小,低水位时差压高。要负迁移。

楼主:
哪里有关这方面学习的资料啊?

网友C:
学校有,仪表专业好象没有不学负迁移的,那时候还是1151天下,

网友D:
    量程调整的目的是使输出上限Ymax与输入信号最大值Xmax相对应,实质上是改变输入、输出特性的斜率。
    零点调整和零点迁移使输出信号下限值Ymin与输入信号的下限值Xmin相对应。当Xmin=0时,进行零点调整;当Xmin≠0时,进行零点迁移。将测量起始点由零变到某一正值,为正迁移,沿横坐标向右;将测量起始点由零变到某一负值,为负迁移,沿横坐标向左。正负迁移,量程不变。

测量范围、量程范围和迁移量的关系

差压变送器的测量范围等于量程和迁移量之和。即测量范围=量程范围+迁移量。如图所示:a量程为30kPa,无迁移量,测量范围等于量程为30kPa; b量程为30kPa, 迁移量为-30kPa,测量范围为-30~0kPa; c量程为30kPa,迁移量为30kPa,测量范围为30~60kPa。

测量范围、量程范围和迁移量的关系

    正、负迁移的输入、输出特性曲线为不带迁移量的特性曲线沿表示输入量的横坐标平移,正迁移向正方向移动,负迁移向负方向移动,而且移动的距离即为迁移量。
    正、负迁移的实质是通过调校差压变送器改变量程的上下限值,而量程的大小不变。如果从负压室来看,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正迁移好比在负压室增加ρgh迁移量,而负迁移好比在负压室减少ρgh 迁移量。

网友E:
楼上说的很好哦!学习啦!

网友F:
ensky很有耐心,其实学仪表的应该学过。

网友G:
找一本差压变送器的说明书,上面就有很详细的有关正负迁移的举例说明.

网友H:
自己动手试一下。

网友I:
是啊,是啊ensky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J(2007-05-21):
做仪表的人还是建议买套化学工业出版社的仪表工试题集看看了,很有用的。

网友K:
零点迁移是指也为测量系统在液位为最低时,由于造成差压指示不在零点,而指示正或负的一个固定差值,这个差值称为迁移量。如果该值为正,即为正迁移;若为负,即为负迁移。

网友L:
建议买书看,买个仪表工习题集看看不错

网友M:
没有见到过那本书,不知道网上有没有的电子档下载呢?

网友N:
仪表工手册在论坛的自助资料库中有,我们厂给每个仪表人员都发了一套,包括仪表工手册、试题集上下册,都是第二版的,确实不错,建议买本看看。

网友O:
受益匪浅阿,兄弟作贡献了哦

网友P(2007-08-24):
nova:
您好,我在自助资料库里怎么没有找到呢,如果您有的话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了
wang198544@163.com

网友Q:
补充一点,对于任何一台,迁移量都是有限的,否则会影响精度以及使用.

网友R(2008-01-08):
还是要通过原理来理解呀!!!

网友S:
基础知识,要多看书啊 !

网友T:
学过仪表的都应该知道,这是基础

网友U:
开来大家都是好学之人,值得鼓励
还有希望大家有资料都能共享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V(2008-03-18):
我现在就是仪表工,现在用foxrbo差压变送器作为锅炉气包水位测量。作负迁很好用的,还没写具体步骤说明。有希望交流的加qq:27150198。

网友W:
差压变送器的正迁移和负迁移实际上就是零点的迁移,一般在应用在测液位时

网友X:
一句话,说白了,迁移与变送器安装位置有关,自己列个方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Y:
迁移与安装位置和安装方式都有关系,具体要看实际使用中的个例,其实你只要了解差压变送器的测量原理和计算方法这些问题可迎刃而解

网友Z(2008-05-04):
感谢ensky的详细解释,省了不少时间查资料了!